华硕k43ly维修 CPU供电不出,拆掉CPU可以出CPU电压。测试bios芯

楼主(2019-03-14):
华硕k43ly维修  CPU供电不出,拆掉CPU可以出CPU电压。测试bios芯片第一脚的波形不正常,查到桥到它断线了,接上收工

网友:
段线都能找到,厉害了

网友:
不错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弱弱问下这种故障电脑反复启动吗?

网友:
断线啦 ,看的真细心! 修手机的功力都用上了

网友: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厉害,要是能配上波形不正常 的图就完美啦

网友:
收下了,谢谢分想                                       .

网友:
做维修,视力还得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倒没遇到过,如果没劲液一般不容易断吧。

网友:
这么粗的线   第一遍就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
能配上一个波形图就完美了,断线的要细心

网友:
有示波器,  一些小问题很快就能查出来...

网友:
这个修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就是没跑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