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hd3关机自动开机维修

楼主(2019-03-14):
咸鱼80块淘二手问题主板,关机自动开机。
先bios对换不行
官方下bios刷上还是不行。
不管了装系统先,装好系统网卡驱动打不上,重启先直接没网卡了,开始干网卡,迅维下图纸没有2.0下了个1.0的图纸,10分啦我所有的积蓄。查到网卡芯片35脚供电只有2v,测lar9 阻值35,前端3V后端2v,折后级两电容还是2v,拆lar9换上0电阻再测正常3.3v.插上网线指示对狂闪。环好几次再也不会关机重启。

网友A:
网卡供电长期工作引起变质或者变大。不错,多多分享经验,多多发帖,你也有很多下载分,先给你加五分鼓励下(抱歉,我就这点权限。)。

网友:
网卡烧了 把供电保险烧断??

网友:
好,学习了,怎么还要30字呀,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供电长期工作引起变质或者变大。不错,多多分享经验,多多发帖,你也有很多下载分,先给你加五分鼓励下 ...

谢谢

网友B:
就是网卡供电不足引起的对吗。

网友: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网卡供电不足引起的对吗。

是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又一精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