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三台MacBook维修

楼主(2019-03-14):
MacBook A1502/1398/1466维修
       客户拿来三台苹果笔记本A1466,A1398,A1502.其中A1466开机背光一亮一暗,测到背光电压在跳变,问题锁在背光芯片,测得背光开启的EN脚电压为2.8V不正常,换过分压电阻还是一样。看芯片有点进水,果断换芯片故障修复。这种芯片最蛋疼的是芯片上的第一脚标的看不清楚,最好的方法用点位图上点第一脚和第二十四脚相连再到芯片上测量判断芯片的第一脚,我买的这个芯片背面几乎看不到字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第二台:A1398与1502故障一样的都是绿灯不亮.第一步测公共点有点,第二步测PP3V42_G3H正常,测EC得VBAT正常,SMC_RESET_L正常PP3V3_S5_AVREF_SMC正常,SMC_BC_ACOK正常一般来说就是换EC了,TB买了两款料板拆EC
换上去绿灯亮了可以开机,但是屏是薄屏,客户自己会换屏就收了修板的钱
两台换EC都ok了不过温馨提示,A1398换EC小心旁边的内存颗粒,中过招换EC后可以开机但三声报警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就是蛋疼,我这里正修着一个外星人进水的机器,客户明早赶飞机(外地出差的),配件没有,可惜了。

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师兄的实力就是厉害。来苹果机器我都不敢去修。怕修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就是蛋疼,我这里正修着一个外星人进水的机器,客户明早赶飞机(外地出差的),配件没有,可惜了。 ...

外星人我修还好多台见过烧的电源头跟主板都溶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的实力就是厉害。来苹果机器我都不敢去修。怕修报废

不要怕早晚都得干的,大胆的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星人我修还好多台见过烧的电源头跟主板都溶在一起的

没错,我也见过充电口烧流的,没辙,都是大功率高负载的游戏机,烧烧很健康,哈哈

网友D:
感谢分享 EC还要自己值球吗

网友:
这个修的漂亮。

网友:
你那个是A1466还是A1398的EC?板号多少?这个应该是很老的Mac用的SMC芯片,楼主是不是发错图片了。

网友:
历害  我这里苹果很少修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就是蛋疼,我这里正修着一个外星人进水的机器,客户明早赶飞机(外地出差的),配件没有,可惜了。 ...

看看我修的外星人,进水烧了9个芯片

网友:
信号这么强,呵呵,技术很OK呀。。。。。。。。

网友F:
苹果EC太坑爹,还得买料板,

网友G:
进水的运气好还是很搞好的  就怕有一些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EC还要自己值球吗

如果你拔的好的话你可以不用植球的,我这样也修好,前提是EC放上去要对好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的运气好还是很搞好的  就怕有一些不稳定的

只要处理的好苹果机还是比较好的,不像国产其他机子毛病多

网友H:
看到黑胶就麻烦了,楼主了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黑胶就麻烦了,楼主了不起

这个没有黑胶,很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EC太坑爹,还得买料板,

修到是EC问题基本都是买料板,这个EC不知道如何写程序,能自己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修的外星人,进水烧了9个芯片

可以修好了给寄过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