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3.0自动上电

楼主(2019-03-14):
                                                      2019年3月14号  地点广东省肇庆市天宁电脑城负一层恒速电脑
   今天介绍一下主角,自动上电华硕K43SV REV3.0 。这个机器是个二修的机器,同行修不好就拿过来修。先观察发现主板BIOS和EC被动过。迅维出来的养成良好的习惯。先打值,发现没有短路然后就上电发现自动上电电流0.12。然后开始维修。先测量开关3.3V稳定的然后测开关到EC也有正常的跳变。接着查RTC电路。发现VCCRTC  RTCRST#  SRTCRST#这些电压都正常,那不应该会自动上电啊。后来想一想华硕自动上电都很正常的。然后就去测量各大电压。内存供电 电压正常的。然后桥供电 正常的。就只有显卡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出来。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修,直接去修CPU供电。如图 根据芯片来看。要先出供电首先测23脚的VIN发现电压正常。然后去测22脚的VDD没有电压,然后断电去打值发现没有短路,那就是电压还没有出来。接着利用点位去查这个电压发现连到PQ9012 这个转换管测量一下的确没有电压。这个管子是转换电压管子。那就直接查G级。发现电压为0V那就不对了。接着找发现G极到了PQ9105如图 测量发现3脚的确是有12V以上的。那就是断线了,然后飞线试一下。飞完线如图 接着上电,发现电流0.5-0.35-0.45这样跳变。这种机器这样的电压肯定还是不跑码的。接着去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发现显卡供电出来了。什么情况?显卡供电出来了CPU供电还没出来,其实也很正常的。新的机器就不正常了。接着去测22脚的VDD5V有电压了但是还是没有CPU供电。接着去测开启也有3.3V了。为什么就是不出来呢?难道时序乱了?这个时候没有思路了。出去看看美女抽根烟冷静一下。想想为什么还是不出来CPU供电。抽完烟回去打开船长讲的6X7X的硬启动文档看了一下。要出CPU供电桥必须发出PROCPWRGD这个信号。接着去查这个信号发现有1.05V。桥已经发出来了PROCPWRGD这个信号给CPU。那CPU就要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了。那就先测一下这个SVID信号。运用万能的示波器抓波。如图 SVID已经有了为什么不出CPU供电。这个时候相信老师傅都知道要换芯片了。更换芯片之后CPU供电完美的出来了。 照片拍反了不好意思。然后电流就刷刷的上去了。亮机图。请看 完美修复    后面提醒一下基础差的师弟们。自动上电不要死修,要灵活的去修。 最后写贴不易加分是我的动力。各位请动动手指加加分。

 会员11195052元2023-5-9 10:59
 会员7050292元2023-3-8 14:51

网友:
这么晚跟我一样也在修机器,辛苦了,二修机确实比较头疼,给你加分了。

网友:
更换CPU芯片完美亮机。哈哈。。。思路清楚。就是需要时间

网友:
时序了然,不错不错,。。。。。。。。。。。。。

网友:
不错 示波器运用的熟练

网友:
思路很清晰,平时我是VIN  EN PG 有了的话 先换个芯片 去年修的那台就是不出CPU电压的 就是都有条件了-- 直接换的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我修机不管是台板还是笔记本  查了VIN  EN  PG 有了的话 还不出CPU电压,就换一个芯片试试,去年我修了一台和你这个一样也是不出CPU电压的,换了芯片就完事了

网友:
二修机可以收高价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流程标准!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我修机不管是台板还是笔记本  查了VIN  EN  PG 有了的话 还不出CPU电压,就换一个芯片试试,去 ...

如果是CPU供电不出来的话测完条件就可以换。但是他会自动上电。把供电修出来了。跑码了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
  修的真细  要是我就就一顿换!

网友:
前面基础步骤都可以省略 一天一个人要应付十几二十台的时候-——~!@

网友:
思路很清晰,平时我是VIN  EN PG 有了的话 先换个芯片 去年修的那台就是不出CPU电压的 就是都有条件了

网友:
多谢分享  自动开机这种问题其实还算不好修的

网友:
华硕这款垃圾机器,拆出来清灰后bios坏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流程标准!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后面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 不亮机就一直自动开机 亮机了就正常了

网友:
华硕有点位的话还好点,最怕没图的机器了

网友:
今天遇见以后CPU坏的 美滋滋

网友:
看点位修机不太习惯,还是喜欢看图纸

网友:
华硕的老机子电路比较复杂。点位比较难看。能修好很不错了。

网友:
二修机确实麻烦点,不过楼主技术也好

网友:
思路最重要,自己都好久没动手了。今天特意来巡维看看

网友:
看来各位老板的生意还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理 技术高明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想这样的主板难修的基本直接换了,现在也便宜

网友:
更换CPU芯片完美亮机。哈哈。。。思路清楚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老师傅修机器就是有条不紊... 稳....

网友:
这主板问题最 多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笔记本修的不多,还要像大神学习

网友:
按笔记本上电时序查,肯定能找出问题!!!!!!!!!!!!!!!!!!!

网友:
不愧是精华。。。。。。。。。。。。。。。。。。。。。。

网友:
那芯片,温度有没有异常的哟....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啊 遇到二手机都是报换班价 一般都不愿意研究 基本都是三板斧完了就判死刑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 自动上电, 不好搞

网友:
这么晚跟我一样也在修机器,辛苦了

网友:
厉害,这么多处故障都被修好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做的真恶心,见了华硕就想喷

网友:
G极断线我都是换芯片的   很少出现断线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不错  我来学习学习  谢谢了

网友(2019-04-14):
膜拜大神,让大家又学了一点经验

网友:
A修的真细  要是我就就一顿换!

网友:
修的真细  要是我就就一顿换!
/////

网友:
这种华硕的的机器,太垃圾了,哪都爱坏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好的经验,认真学习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这个秀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神维修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