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不触发

楼主(2019-03-15):
V星B75A-G43不触发,3VSB对地0,可调电源3.3V烧U47 6脚,C357巨烫,拆掉C357后对地113,U47 6脚输出0.5V,7脚FB对地,正常0.8V,换UP0104S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又学了一招,5vsb转3vsb芯片短路,。。。。。。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不错。,记得了。收藏了

网友:
楼上运气好呀,我修到的怎么全是南桥GG了?

网友:
学习了,3vsb短路,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很多,PCH坏的几率要占到百分之90 SVSB的问题很少

网友B:
3v短路居然不烧大件  运气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很多,PCH坏的几率要占到百分之90 SVSB的问题很少

桥坏的是很多,实际维修差不多七成吧,V星的更高,前天卖芯片的两个ZH77就是桥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短路居然不烧大件  运气真的好

坏桥的多啊,没发而已,批量看运气。不是刻意发帖,是下载分没了。修一片出一片没空发帖,今儿实在是缺2个点位图,换点分。

网友:
U47 6脚输出0.5V,7脚FB对地,正常0.8V,换UP0104S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师傅主板的维修量真够大的,这半天都好几帖了!

网友:
痛并快乐着的一天,我不是为了发帖,是为了下载分去下载点位图

网友:
电容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用,1155的桥还好不是很容易坏 1150的就不行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是桥问题,真幸福。。。!!!!!

网友:
不错,喔也学到一招半式了。

网友:
第一张图已是通病 电容可以摘了

网友:
主板上没有元件的位置号,真麻烦~~

网友:
V星的八脚不好找啊哈

网友:
up0104烧坏很常见,没有那么容易烧坏桥

网友:
UP之类的芯片坏的也多。 桥不坏真是运气了

网友:
好吧,恭喜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