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所有USB不认

楼主(2019-03-15):
测量任意UP7536发现7 8脚无输出,4脚USB_EN 0V,对地阻抗正常,5VDIMM的R65两端5V,说明USB_EN断线,拆掉U13(也可以是其他7536),把焊盘1脚VCC5V借给4脚,飞线连好,再装芯片,就没有痕迹了,焊好USB全正常

网友:
OC#6,六脚也比较出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把焊盘1脚VCC5V借给4脚,飞线连好,再装芯片,就没有痕迹了,焊好USB全正常

网友:
V星代工的主板这个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好东西

网友(2019-05-31):
还可以借给8脚呢

网友(2019-07-02):
7脚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