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60 2G黑将不显示

楼主(2019-03-15):
除显存供电1.37V外,GPU PCI-V 和接口5V全0,RT8802A 1脚EN 1.02V,31脚5V0,打阻对地,接口5V也短,拆散热看1117击穿,摘掉还短,可调电源接接口5V烧鸡,C890巨烫,摘掉电容后不短,装1117亮机

网友A:
这是几安的可调电源?我的30V5A烧短路只看到电流表动,短路的地方就是不会有太明显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安的可调电源?我的30V5A烧短路只看到电流表动,短路的地方就是不会有太明显发热

30V 5A的,垃圾货,迈斯泰克,淘宝价才246,专门烧鸡用的

网友:
拆散热看1117击穿,摘掉还短,可调电源接接口5V烧鸡,C890巨烫,摘掉电容后不短,装1117亮机

网友:
电容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使。。。

网友:
难道这显卡是先有显存供电,才有GPU供电的吗?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显卡维修培训的,我一直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