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G50-80\NM-A361 不开机

楼主(2019-03-15):
   机器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放电,上电电流跑0.23掉电,各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刷BIOS,发现芯片坏了,换了芯片刷了BIOS,开机电流0.5,不掉电了。等了10秒电流0.65显示了!再刷原厂BIOS,显示速度正常了,问题解决。

网友:
什么个情况?就是这样了?最后结果是BIOS坏了还是程序坏了?

网友:
BIOS   芯片坏的很少见啊    BIOS程序坏的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