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T3I1 主板12v不出

楼主(2019-03-15):
联想 CFT3I1 主板12v出不来只有0.9v,控制芯片和开关管都换过了,还是一样,那位大神给分析一下
1589a的vcc供电正常5v
PS_ON#5V 出发出发瞬间拉低

+12v_en只有0.9v
那位给分析一下,求助

网友:
这个是图纸

Y400 QIQY5 NM-A141.pdf

网友A:
解决了么。我的也一样,有时还能显示,准备换1589看看,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么。我的也一样,有时还能显示,准备换1589看看,没芯片

没有,换主板了,没找到那里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