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b162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9-03-15):
机器3    5  V 正常     ec   工做条件正常     买的  新EC带程序的     换上了不触发  哪个大神  修过    帮帮忙

网友:
什么都正常还不触发- -~!那就是人的问题了!哈哈哈   不触发肯定有不正常的啊   什么都正常还不触发。。。。。

网友:
多测测条件吧

网友:
EC要不要再换一个  简版带程序的 有的也是程序不行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是CPU问题    加焊  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呵呵pwrbtn#出来没有啊

网友:
CPU加焊能稳定么,学习了。。。。

网友:
待机正常,不触发, 测试 ACIN  LID  RTCVCC RTCRST   ECRST  有惊喜!

网友:
good knowledge GOOD ADVICE ILOVED IT

网友:
看看电路图,重新再分析一下,一定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