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3-15):
客户早上搬来一台联想机器,说没反应,打开一看是联想H61,换电源测试还是不行,拆出来测试还是不行,测量桥无短路,这麻烦了,找到图纸检查开机电路发现,IO PSON脚被拉低,但电源还是没断,现象很明显,主板翻过来,有一个线烂发霉了,可能是受潮,机箱都生锈了,早已预料,补线,搞定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就是都有条件了44444444444444444

网友:
哥  你上图啊  就这样说一下 人家也不知道是哪里 上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
现在维迅流行,直接说故障,再加图,就可以有分捡了。

网友:
pson开路直接飞线,,,,,,,,,,

网友:
一针见血。好精练。学习了。

网友:
联想h81m休眠唤不醒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块这板子呢,不过我这个是雷击的,应该不那么好修。

网友:
发现联想的主板断线的好多啊,特别是背部断线的,学习了。

网友:
PO-ON断线了吧,肉眼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2019-07-03):
拉低绿线,就是说没按开关就已经有电压输出了。故障应该是一通电自动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