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不认硬盘

楼主(2019-03-15):
同行拿了裸板过来,说是不认硬盘,接上外接显示确实是不认硬盘。硬盘是板载的,测得硬盘的几个供电都没出来,查到开启信号都是这个接口J9600出来, 想请问下修过这机器的朋友,如果不接这个小排线是否就不认硬盘,现在没有这个小排线了

网友:
                                 排线哪里去了

网友:
应该是被同行搞丢了

网友A:
修过一台1707不认硬盘  就是你上面图片中的盖板造成的 不装也不认 找到这个盖板就好了   请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1707不认硬盘  就是你上面图片中的盖板造成的 不装也不认 找到这个盖板就好了   请加分

希望是这个问题了,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小东西都不知道哪里有卖,淘宝找了下没找到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是不好搞,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是这个问题了,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小东西都不知道哪里有卖,淘宝找了下没找到

必须是啊 以后新款搞不定可以加我qq379461726  么么哒小baby

网友:
是的,接上这个就能认到硬盘了。

网友C:
我买的 料板 就有一片  有这 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 料板 就有一片  有这 排线。。。。。。。。。。。

能把这个小东西卖给我吗?

网友:
你到 闲鱼 拍  20元 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