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 耗电快

楼主(2019-03-15):
IPAD6  使用耗电1分钟掉1个  待机不耗电  换过U2  求大神们指点下思路

网友:
求大神们指点1 2

网友A:
不要相信电池效率,我上次回收一台iPad6,顾客说换了新电池还是耗电,我查电池效率百分百,爱思也是百分百容量7700多,我也换u2,没用,最后买了一块电池过来,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相信电池效率,我上次回收一台iPad6,顾客说换了新电池还是耗电,我查电池效率百分百,爱思也是百分百 ...

电池我换了2块新的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漏电吧,先看看待机漏电不。然后看看有什么功能缺失,然后打各供电组织找个组制图对比看看哪里漏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待机使用一样很耗电 看待机 不归零 都是100到1a左右来回跳 其它功能正常 换u2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我换了2块新的了 还是一样

有没有解决

网友:
电池换过?  慢慢 查漏电.........................

网友:
                                 我的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