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版号10282-2 电流0.4 不开机 一边修 一边反胃

楼主(2019-03-15):
客户把电脑拿来说开机不显示,拔掉电池,上电流表 显示0.4A左右 ,一看就是供电不够或者不跑码导致的。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检测需要时间 留下联系方式,出结果联系。OK   正式开始维修。拆机,拆开电脑差点没吐。。。。里面全是虫。还好 ,都是尸体了,现场过于恶心为了保护心里承受能力差的吧友,就不上图了,,想想还是算了  把清理之后的现场给你们看看。
好了  进入正题。测量各项电感的电压,发现1.8V S0电压和CPU电压没出来
,根据时序 肯定是先出1.8V SO电压。根据下面图纸 1.8V来至于PU4701  检测供电6,7脚正常  1脚3.3v按照常规的开启电压来说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没开启电压呢?难道芯片坏了?  不急  先看一下芯片数据手册。  发现如果1脚和7脚连接在一起会关闭芯片输出。那么检测PQ4701. G级为高电平。这是一个P沟道管子,S,D两脚应该是断开的,检测发现这两脚并没有断开,那么这个管子坏了。拆掉,通电测试,正常开机。然而楼主是一个有强迫症的老实人,于是乎从料版上找了一个管子装上。此时此刻。维修结束!

最后 附上开机图和图纸。

联想E420 E425

网友:
别修了 主板又不值钱

网友:
还不够脏手的老铁,........。。。。。。。。。。。。。

网友:
这种就得使劲要,清洁费。。。。。。。。。。

网友:
像这种情况还是换主板比较好吧,兄弟

网友:
腐蚀严重的,报高价,能修就修,不能就换

网友:
换不如修,修的毕竟是原装板子,比较稳定,换的还不知道是机修的板子

网友:
有时还是换板比较好

网友:
这种就得使劲要清理了 修好稳定就好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好.虫子多的不想修啊

网友:
一般进小强的机子都不想修,一加热那味道。。。。。

网友:
这·都算好的了

网友:
对   ,不是所有的电压不出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就这机器,一定要让客户看一看他养的宠物小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