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 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9-03-15):
联想y50-70 检测不到声卡   如图 HDA_RST_AUDIO# 没有电压  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图片里的电路吗? 越详细越好  特别是q16 的导通方面  谢谢

网友A:
是声卡板的吗 还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声卡板的吗 还是什么的

机器检测不到声卡  测量11脚复位没有电压

网友:
机器检测不到声卡  测量11脚复位没有电压

网友:
复位电压往前面跑啊,一般都是南桥发出的声卡复位信号,你第一个图片只是这个复位去控制的管子,连得是管子的G级,并不是这里发出来的。打一下值,没短路就往前面继续追查,看是短线还是南桥没发出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看看,我看你第一张图的复位信号,并不是那几个管来的,楼上的也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