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NYI 100-14IBD NM-A681 无待机

楼主(2019-03-15):
    NM-A681 不通电 ,无待机。
    pu200  +3VLP 都没有,查19v输入正常

11脚19v正常, 量+3VLP 有450欧 左右,没有短路啊。难到待机芯片坏了,断开节点试试
断开pj304,+3VLP 输出正常了,那么基本判断后续电路有问题拉低了这个电压。

简单点来,直接可调电源3.3v接上去,电流到1.5a~1.8a跳,到处摸摸,没发现ec发烫啊,但又好像闻到点味道。。。。
乖乖,RTC这边的二极管烧冒烟了。拆掉,后续的VCCrtc 对地。查图,去了cpu了,当时心就凉凉,cpu短路的话就白玩 , 基本上客户是接受不了换cpu的价格的。

还有几个电容,看看吧!还好有惊喜! 故障点在这:各位请看

网友:
你这运气太好了,居然没烧u

网友:
赚到了,这个值得学习修rtc

网友:
怎么找到待机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