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偶尔能显示维修

楼主(2019-03-15):
GA-B75M-D3V  板号为REV1.1 同行拿过来的故障说原来能显示的,进BIOS就自动断电后就不跑码了
拿过来试的确不跑码, 没有跑码时候CPU供电不出来,桥和总线供电都有了,后来多上电几次有跑码 ,跑码首先会自动断电之后再跑码显示 ,之后重启就不跑码了,要断电几分钟再上电,偶尔也是跑码显示....

   于时查CPU供电管理芯片开启脚9脚 和相连的两个小三极管.都是正常的,有1.0V

看来不是他的问题,后把主BIOS拆掉,用从的BIOS放到主BIOS芯片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后再搜,有些说这IO 63脚 PWROK1电压无电压 也会引起不开启,但找了,这个正常,后来有人说这个IO 电压检测脚不正常也会引起CPU不出供电,后找了个图纸看了128 127 126脚发现分别是2.0V 1.5V 2.0V

有时候亮机时候我测试也是这个电压,怪了,怎么有一个会不一样,但显示也是这个电压呢..... 搜了,差点放弃了,继续查查看吧, 后看了127脚的图VIN2

由图分析,应该这脚正常是2.0V 算了,跑这个127脚和两个电阻是相通,直接拆掉,短接127 128脚

这样每次都能正常跑码,重起就正常,就是这个IO检测脚问题引起时有CPU供电

网友:
检测电压异常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技嘉主板的老问题,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