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0531 BIOS

楼主(2019-03-15):
DELL LA0531不过内存,不上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条反复重启。(2)显卡槽旁边解密芯片易坏

网友(2019-07-31):
显卡槽旁边解密芯片易坏.up11吗?

网友:
是哪个位置也不说。。。

网友(2020-10-07):
可以用,不过开机慢,大概要10秒才显示。

网友A:
问下这种老电脑用什么网卡跟内存条?有的卡槽不匹配啊

网友(2021-10-18):
  牛逼。啥子地方都查了。幸好翻到你的帖子了。。烧了一个洞。直接拆掉就好了

网友(2023-09-26):
正常快速点亮,两个一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