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VDDSPD针脚缺失

楼主(2019-03-15):
H61主板

不过内存,报警。经测量,内存槽vddspd供电没有
两根槽子的vdd脚位都没了。

于是直接飞内存脚位上的vdd。故障解决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换槽也只能这样解决了。只是客户不能自由的换内存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只不过这板只能自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