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主板第一次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9-03-15):
CROSSHAIR IV FORMULA  主板型号好长
故障就如题,第一次开机不跑马,然后按一下
CMOS还原键,再次触发就能正常跑马亮机

不跑码时  ,主板各组电压均正常。
刷bios。一个样
小电池也是有电的
amd芯片组在RTC电路异常情况也会造成不跑码
于是就在不插电源下测量RTC供电。
测量到CLRTC_SW  针脚无电压。

打开点位,边跑线边测量,终于发现小电池出来到电阻那里不通。

于是脚位重新刮刮焊焊,再次测量已通。
补好锡后再次开机

不用每次要开两遍了   完美解决

网友:
学习了,真是涨知识,结合图纸维修还是效率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