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维修用的显卡BGA芯片从那里买的靠谱些?谢谢了

楼主(2019-03-15):
求购
单价: -
进行状态:
设备类型:
所在地点:
手机号码: -

求助:请问大家维修用的显卡BGA芯片从那里买的靠谱些?谢谢了

网友:
基本都不靠谱,基本都是翻新的,

网友(点评):
对的,说的靠谱。

网友A:
买包上机的就行。。。基本全是坏的,我一般都买5个,再买运费险,退4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包上机的就行。。。基本全是坏的,我一般都买5个,再买运费险,退4个

你知道个啥包上机  ,的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容易脱焊。

网友:
直接买一样没有修过的料板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个啥包上机  ,的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容易脱焊。

就你知道是料板拆的。。。。。。。。。。。。。。。。。。。。。

网友:
没有说的那么吓人,还是有几家不错的。腾盛、本本芯片张、晴川日月,买全新的芯片就行了。什么测试的倒是不靠谱。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琴川日月旗舰店把  买过他家的,也不行。

网友:
本本芯片张不错,还有以前在南京的小绕也不错

网友:
要靠谱还是自己去收废板来拆就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