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x200保护隔离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15):
按照图纸来看,U8应该是G级24.8V,S级D级导通19.3V,但经过测量,MOS并没有导通,18.8是经过二极管压降过去的假公共点,DCIN_DRV应该有24.8V,BD芯片已经换了一个,把电阻R35拿掉后电压依旧,现在问一下大佬们,上图是怎么工作的,Q6和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东芝芯片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你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看第一个正常不。。  有很多时候是充放电管坏了。导致隔离过不去! 拿走不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u8的电压是正常的,这个电路是先有小电流公共点,上手状况是上电待机偶尔出来一瞬间就掉,查到U8以为是假公共点,实际不是,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直接换滤波电容,然后上电0.6不显,直接换掉16脚BIOS芯片刷了个8M的4脚芯片,成功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