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note2开机键不行

楼主(2019-03-15):
对地阻值跟电压都有,就是开机键按不了。用镊子夹都不行。求高手
小米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那两个脚

网友:
量一下!!有没电压哦

网友:
开机是高电平被拉低,cpu检测到变化就开机!有组织不代表到cpu不断线,同时不代表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