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没有鼠标 怎么操作电脑下载usb驱动啊 我是新手

楼主(2019-03-15):
系统安装好了 可是没有usb驱动,不能操作鼠标,怎么下载呀 快捷键不会用。

网友:
买个ps鼠标园口的

网友:
安装usb驱动

网友:
用圆口的鼠标来操作,或者重装系统,装WIN10的就会自带USB3.0的驱动。

网友:
或者到别的电脑 上下载好驱动,然后用键盘操作,看能不能安装上驱动

网友:
方法有很多,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在pe下放上去,再进系统安装就好了,前提是你系统得支持,如果是b360的八代主板,win7是不能驱动usb的,只能另外加扩展卡,不然就装win10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吗,笔记本的触控板一般都能识别。

网友:
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