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技嘉it8620e cxa it8620e cxs两个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9-03-15):
大神 技嘉it8620e cxa it8620e cxs两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应该可以,技嘉带的是GB......................

网友:
可以的,这个io一般用在技嘉主板,是技嘉的主板就通用

网友A:
只要带GB的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带GB的可以代换,

是不是呀  大神 替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