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款MacbookPro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3-15):
想知道开机电流是多少?我这触发就上1a了。。刚开始修笔记本。。不知道开机电流怎么变化。有知道的可以告知下吗

网友A:
看电流主要是第一看供电完成没有 第二看电流跳变有没有过内存  你这个本本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主要是第一看供电完成没有 第二看电流跳变有没有过内存  你这个本本刷个BIOS看看吧

一开始只是花屏,伴随着键盘有一排失灵。
加焊了桥后就彻底黑屏了,然后把桥拆了重植装上还是不行。又换了个桥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