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波形,请大家帮我指正。

楼主(2019-03-15):
经过坛友指点,今天修好一块技嘉h61主板触发掉电的,分享几个波形。就是杂波太多,请大家帮我指正。

主板型号  ga-h61-s3  v2.0

故障现象  触发不到一秒掉电,不可再次触发

疑问 : 示波器杂波很多,关了日光灯和其他电器,接上地线,能好一些,但还是杂波很多,看着那么粗的波形,感觉好丑。
有没有什么方法,调教一下示波器,能出来比较漂亮的波形呢?

波形如下:

   vcore 供电上管 dq1 G极:

cpu_vaxg 供电上管dq13 G极:

io+12v电压检测vin2 正常值2v

lm324  u15  7脚 :

VCC1_05_PCH :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上不是有一个可调节的旋钮,用你买示波器的配套的那个塑料一字螺丝刀调节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杂波太大根本看不出故障波  技嘉瞬间掉电考虑VCCSA 和VRMPWRGD信号等

网友:
技嘉的老问题。IO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波太大根本看不出故障波  技嘉瞬间掉电考虑VCCSA 和VRMPWRGD信号等

有没有方法,去掉波形中的杂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上不是有一个可调节的旋钮,用你买示波器的配套的那个塑料一字螺丝刀调节下就可以了

那个调节了,还是有杂波,有没有方法,去掉波形中的杂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调节了,还是有杂波,有没有方法,去掉波形中的杂波呢?

将示波器探头上的接地线,不串在可调电源上,就会减少很多干扰的

网友:
示波器努力存設定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