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联想xiaoxin 13 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灯亮的解决

楼主(2019-03-15):
今天接了同行拿过来的一台联想xiaoxin笔记本电脑,板号 LS710 15238-1 拿来的时候说电脑开机不显示,插电流表电流0.5左右,有跳变,像亮了一样,就是没有显示。拆机,测试个电感电压正常。没头绪了,只能论坛里找个BIOS了发现这个板好,有两种电脑,刷上Bios。还是一样,没招了,,,只能右逛论坛,发现有很多同行和我一样的刷了不亮的,但是他们都是大小写灯可以亮,我刷bios之前也没有试过大小写,刷了bios后发现也是大小写灯有反应,于是又把备份的刷了回去。发现也是大小写灯有反应。看来不是bios问题。

没招了,突然想到以前有屏幕坏的也是这样的。这个点电脑新的,不会也是屏幕问题吧,拆了看看。一番战斗,艰苦的拆了下来。发现真的就是屏幕问题,屏线松了,插紧就好了,这个屏幕要拆有点门道的。发图给大家看看,免得走弯路。BIOS网上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这个遇到两个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联想这种薄款本本屏线喜欢坏  S系列等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开机大小写灯可亮的,电流跑的感觉正常,就上联想type c 转HDMI线外接屏幕发现外界屏幕显示正常,就给顾客报换屏和屏线的价格修,最后也是发现原来屏幕把线拔出来由插回去后工作正常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帮顾客把屏幕和线换了。

网友:
这个屏线有待固定卡口的那种,替换那种就不会再出故障了

网友:
这种机器首先想到的就是刷bios   拆屏太费事了

网友:
这个遇到两个都是屏线松了 不过a壳拆花了

网友:
这款机我修到有三台了,有两台是重新插拔屏线好了,有一台是换屏好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学到了,以后拆旧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保内就有问题的我弄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好几台了.都是屏线.就是这个屏不太好拆.那个胶带一般都要拉断.拆屏不太好拆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2019-11-29):
来回合盖造成的,设计通病

网友(2021-01-22):
遇到过很多台Dell的报警都是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