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子无电源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3-16):
板号:HDAY0DDMBAE0,故障为无电池灯,不开机,客人说不充电,不是现在电池没电,也办法测,接电,按开关电池灯会亮一下,电流不变,量各电感,发现PL14为19V,有问题,量PQ11,通导,不过拆了还是一样,管是好的,以为是芯片坏了,拆了还是一样直通,后来看到电感+BAT_DIS,一量PQ21,表响,发现问题了,拆了PQ21,PQ11正常了,换上好的管,电源灯正常亮起,开机进系统测试无问题。第一次发经验贴。

网友:
典型的 隔离管 第二级 损坏导致的

网友:
管子击穿了

网友A:
嗯嗯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00:57发稿估计生意很好,研究的不轻

网友B:
这款机器开机,电池不充电也是这2个管子会引起,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开机,电池不充电也是这2个管子会引起,修过这种机器。

不是第二条管,是电池放电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嗯,板上没有标志,没材料的话真不好修。要一个一个扫了。

网友:
你发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
有图纸确实好找,,但是没图纸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