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DS213j故障求助

楼主(2019-03-16):
一台群晖NAS DS213j,可能是升级系统或者主板故障导致的问题:上电之后蓝灯一直闪烁,不能进入系统。连接路由器接入网络,在电脑上用Synology Assistant搜索不到该NAS设备,同时观察到,在路由器端也没有发现NAS设备连接,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下手检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