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灰色线只有0.055v

楼主(2019-03-16):
杂牌电源 灰色线只有0.055v,各个电压都正常,只有PG0.055v DWA106B N161的14脚发出,请教一下如何修,手上没有这样的IC,马家没找到,电源做工很好,很新,弃之可惜,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安钛克,怎么成杂牌了

网友A:
看看大电容。。。。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电容。。。。有惊喜。。。。。

大电容310v没问题,,,,,,

网友:
看看待机电路给这个芯片供电的小电容,或者5Vsb正常否

网友:
antec=安钛克,名牌电源,不是杂牌电源

网友B: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无需回复了。至于杂牌与名牌,只看做工,名牌也有低端产品,做维修的只注重怎么修好,不对的地方请同行,童鞋,学姐,学弟多多包涵,没怎么念书见识短浅,谢谢所有的回复,说明你们关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无需回复了。至于杂牌与名牌,只看做工,名牌也有低端产品,做维修的只注重怎么修好,不 ...

如何修理的?分享一下,方便大家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