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秒掉电维修 附PWM和笔记本简单维修思路对新手非常有用(后加的)

楼主(2019-03-16):
咋天接修一台同行的机器,说原来还好开机只是死机后掉电了,以为散热不好,就去清了下灰,没成想再次开机已是秒掉电了,
送过来时我不在是店里小伙接的,等我到店里时已是到了远程课
马上开课的时间,大体问了下情况就检查起来,可能是马上开课
不定神,查一会儿没什么头绪,手背啊,不搞了,去群里吹牛去了
,第二天一早又接了一台,是个通病机一会儿就搞定了,心想今天运
气来了,把咋天的机器拿出来量量,

也真是运气好,一下子查到问题
所在看下图。

实物位置在电池右下的14脚芯片的右上方的电阻。

PL502输出不正常,查PR512电阻坏,这个电阻
虽然没有标,但是根据芯片脚位一下子就能找到,
经过更换,电压正常了,示波器的图搞没了,就
来张亮机图吧,不想分析了,写的太累,

以下为增加部分,相信小白看了之后会对上面的故障会有全面的认识。
哎变成优秀贴了加点养料给新手小白们吧,本来不想
编上去的,总要对的起付费的兄弟吧,看到回贴有人
问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建议这些朋友没时间可参加远程
或网校的学习,提升自已的基础知识

先来个PWM电路引脚常见的英文解释,

因为手机上的图不清楚就打文字给新手朋友吧,再此改过来。

UGATE、DH、HDRV、GRVH:上管驱动
LGATE、DL、LDRV、DRVL:下管驱动
BOOT、BST、VBST、BOOST:自举升压脚,上管G极动力来源
FB、VSET:反馈调节,电压调定脚
OUT、VOUT、VO:输出电压检测输入脚
PHASE、SW、LX、相位脚,连接上管S极/下管D极/电感,与BOOT构成回路,也有的可做电流检测
CSP/CSN:电流检测脚
ILIM、TRIP、CS、OC、OCSET、极限电流设定/过流保护阈值设定
SKIP、SKIPSEL、DEM、CCM:工作模式设定
TON、RT、RF、FSET、FS:频率设定(通过电阻接地或接供电来设定频率
COMP:反馈补偿,修正反馈电路的误差
下面两个常用于CPU供电芯片
VSEN: V SENSE 电压检测
ISEN:I SENSE 电流检测

电路分析

关于本文能用到的知识

波型分析

以上几张图均来自迅维网,向我们的黄鑫泉老师致敬!

哎上传的图不清楚,来张维修思路图,原来是高清4K的
电脑截屏,但里面画的还是有点乱,重新编辑输出的jpg
格式不要乱外传哦,论坛里搞搞就行了

再来个笔记本简单维修思路 (供新人共同学习)
以下为本人简单的对维修思路的总结和理解,错误难以避免,仅作参考
1   不上电
1、     检查保护隔离,查共公点电压B+
2、     查3、5V待机电路, 主要查待机芯片的供电和后级是否短路,滤波电容等。
3、     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CMOS电池电压(AMD尤其突出)晶振是否起振等
4、     电源开关及连接线
5、     LID休眠信号
6、     查VCCRTC RTCRST# DSW-PWORK SLP-SUS3P3 VCCPRIM-3P3VCCATS-1P8 VCCPRIM-1P0 RSMRST# PBTIN信号
7,总线输出的SYSON
2 上电不显示   插可调电源电流表定住了(电流不变)
1、查各大二级电压   3V 5V运行电压(RUN) 内存供电  VCCP  VCORE等
2、查BIOS 最好刷BIOS试试 可以上诊断卡的看跑不跑代码
3、 查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等
3  上电有电流跳变但还是不能显示
1、这也是首选刷BIOS包括芯片是否正常,供电是否也正常片选信号有没有
2、查内存(是否过内存) 总线 桥 以及CPU
3集显或独显供电是否开启,是否有PG信号
4、 BLON-IN和LVDS-VDD等跟屏相关通讯是否正常
5、 查屏线,背光及屏
6、 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图像
4  电池不充电
1, 换个电池试试
2, 关机情况下充电是否正常
3, 进系统看能不能认到电池,能识别,说明电池SDA SCL信号正常
4, 电池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等
5, 充放电管是不否正常
5   掉电
1、缺少一些信号 如ACIN    PG  THERM 等
2、一些电压没出来 VCORE   VCCP  VTT  VCCSA等
3正常保护(温度过高、风扇问题、系统保护)
4、核心供电不稳定如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5、秒掉电    电路过压过流保护,查短路。
6、不规律的掉电,可能是电容或供电不稳定,也有可能是虚焊引起,要加焊。
可以用双通道示波器抓波,哪个先掉再查哪个
祝各位同仁生意兴隆,加分就随便了

网友:
陈总,可以啊

网友A:
谢谢兄弟捧场,不想写的多详细了累,只写个故障点就行,本想就写二行字的,怕被同行骂

网友:
这样修机就是快哦

网友B:
基础的电路知识修好电脑 是真的可以

网友:
也不点个赞,。。。。。。。。。。。。。。

网友:
这种古董级别的 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C:
我用手机看的,在工地呢,回去加分

网友D:
学习了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网友E:
楼主。。PL502是1.8V电压么。。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 想我这样的  基本功就不咋地 也就修修简单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PL502是1.8V电压么。。

兄弟正确啊,他好象还管+3VALW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机看的,在工地呢,回去加分

谢谢兄弟点赞,同时也谢谢天意版主加分,

网友: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

网友:
陈老板,一看就是维修多年的老师傅了。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基地的兄弟小心被管理抓到说你灌水,,,,,

网友F:
这板还修啊?哪里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还修啊?哪里的客户?

这板子是同行帮人家清灰尘的机器,原故障是有点死机,也是他倒霉,清好灰就开不了了,交不了差了,又不要售后,不亮会跟客户纠缠不清的,不过给钱为什么不修呢,

网友G: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电压不正常的,是没电压还是电压过低还是不稳定,是用示波器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电压不正常的,是没电压还是电压过低还是不稳定,是用示波器测的吗

用示波器可测啊,其实就是个自举升压电路故障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学习

网友H:
这故障修好。。。显卡不耐操了。。。。。。。。。。。。。

网友:
直接秒杀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看大神发的贴子有助于小弟提升维修水平,哈哈哈

网友:
那个PU502芯片是干什么的啊??怎么从开机掉电查到这个芯片的呢???

网友I:
   这运气真是来了!以后碰到先换电阻

网友:
老机器现在少了   还以前的机器好修  现在的动不动就是u挂了

网友:
有火眼金睛确实不赖啊,一看一个准,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故障修好。。。显卡不耐操了。。。。。。。。。。。。。

这机器显卡和北桥有通病,这样修好能给同行去交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运气真是来了!以后碰到先换电阻

你这思想要不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么能一上来就搞电阻呢,我这是测电压时发现不正常才去查PWM电路工作哪里不对的。没空到基地,选择迅维网校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老了吧。一般现在估计都是建议换电脑了

网友:
能不能写清楚点,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电阻坏了呀?有1.8V输出吗?要是我一定会换上下管,查1.8的负载。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快啊  死机掉电不好搞的

网友J:
最喜欢这种把通病分享出来的了,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笔记本修得六六,秒杀

网友:
因为变成优秀贴了,要对的起付费看贴的朋友,所以今天重新加了一些内容,方便小白们了解PWM电路,中间有张高清的维修思路图,原来是高清4K的
电脑截屏,但里面画的还是有点乱,重新编辑输出的jpg格式,下面是截的部分图,
不要乱外传哦,论坛里搞搞就行了

网友K:
修烦了  不想维修 今天修过USB3.0不能用 拆完后直接开不开机了 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烦了  不想维修 今天修过USB3.0不能用 拆完后直接开不开机了 烦死了

明天再搞,USB3.0不要搞短路哦,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提出个建议兄弟 你的维修台太乱了。

网友:
谢谢关心,平时忙,上去就修,有时没修好就有可能被客户叫去上门服务,好多时间都是晚上加班的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喜欢这种把通病分享出来的了,点赞。。。。。。。。

刚看到你回的贴子,这不是通病,普通的电路问题,里面在变优秀贴后加了简单维修思路和PWM高清故障解决图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是新手看教程什么的还是一知半解,跟着维修案例,总算有些明白PWM在实际电路中的检修思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的兄弟小心被管理抓到说你灌水,,,,,

哈哈哈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

网友L:
                           温故而知新。。。。

网友:
有钱我才不管它是新是旧,只要客户愿意,一个电阻秒收不搞才傻!!!!

网友:
基础扎实路过学习了 。老师傅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温故而知新。。。。

基础知识温习温习还是不错的,我在分享的同时也在温习。

网友M:
这个也算是小白的福利贴了,两毛钱现在啥也买不到,

网友:
大神厉害,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也算是小白的福利贴了,两毛钱现在啥也买不到,

谢谢你顶贴,回头给你加分

网友N: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过誉了,让我们共同进步吧,有好经验大家分享才能实现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迅维精神。

网友O:
学习到了不错的帖子,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到了不错的帖子,应该加分。

可惜没看到你加分,不过能真心看贴说明我的努力不白费就行,共同学习!

网友:
好帖,千年难道遇到的好帖,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的电路知识修好电脑 是真的可以

嗯,基础知识加经验积累才能快速维修成功

网友P: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file it mean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P: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file it means a lot.....

Why can't you use Chinese, or can't understand Chinese?

网友Q: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此贴对小白倒是有用,尤其是PWM电路一节,对老鸟看了伤眼睛,哈哈

网友:
拍的照片不清晰啊,看看后面有没有高清版的,后面的要付费了,先付一下看看。资料真的不错,修的也好啊。

网友:
写的好详细啊,哈哈哈哈

网友R:
这种老掉牙的机器能拿多少钱啊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 本功就不咋地的话 就很难修了

网友:
抓波大佬  有机会一定搞一台 以前修这个机器都市小问题 很少碰到需要这么细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老掉牙的机器能拿多少钱啊

近二百啊,也够了,人家愿意修,总不能回人家吧,回了说你技术不行,下次就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那就加分啊,感谢读我的贴子,,,,,,

网友:
大师级别 我们这种小白又长见识了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平时大家基本也会 就是没整体出这么有条理

网友T:
还是老机器修着舒服哈 成本都可控

网友: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

网友:
学员基础都学得很扎实啊,不错不错

网友:
刚好修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是老机器修着舒服哈 成本都可控

兄弟说的是啊,现在的新机动不动就要换,成本太高,坑的是消费者和维修人员。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刚修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U:
楼主讲的好详细啊,受教了,麻烦以后多发发帖子

网友:
一看就是维修多年的老师傅

网友: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讲的好详细啊,受教了,麻烦以后多发发帖子

嗯一定抽空多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捧场,不想写的多详细了累,只写个故障点就行,本想就写二行字的,怕被同行骂

如何查到1.8出问题,这个思路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呢

网友:
电感输出电压偏低是吗?然后查到自举升压脚的电阻阻值异常导致的,换电阻解决的

网友:
这种必须加精华  实力讲解 厉害

网友:
联想G455 现在修的比较少了,楼主的技术很OK,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就静静的看着回帖,感觉很复杂 小萌新想问问这个平台没有神舟的板块吗?

网友:
牛逼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网友:
牛逼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秒杀

网友:
学习来了,我是小白白,学习学习,到时也能检到漏的没

网友:
这个主板   至少10 年了  还是那么好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先不说赚不赚钱就这维修技术可谓大仙级别了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喜欢楼主秒杀的感觉

网友:
说是通病,还没遇到过哎

网友:
重新编辑输出的jpg格式,下面是截的部分图

网友V: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图片看得有电蒙

网友:
引用 网友V: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图片看得有电蒙

原来是垃圾显示器,现在换的4K就好了

网友: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
陈老板,一看就是维修多年的老师傅了。牛

网友:
这样修机就是快

网友W:
厉害啊,现在修机这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厉害啊,现在修机这么快了。。。。。

呵呵,兄弟别笑我了,算是运气好吧。

网友X:
电路基础扎实 想我这样的  基本功就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电路基础扎实 想我这样的  基本功就不咋地

不可能吧,别谦虚了,这些都是基础电路,

网友Y:
楼主技术可以  主要是思路 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而且楼主写的帖很详细 很适合我们这样的小白

网友:
不但对小白有用,对半桶水也是相当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技术可以  主要是思路 可以学习学习

你说的很对,我们学习的主要是维修思路,而不是死搬硬套。

网友:
路过,向大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得太有道理聊,服你聊,呵呵

网友:
楼主学以致用啊!按步骤来总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有电压没出掉电还是好修的呀呵呵!!!!!!!!!!!!

网友:
讲解很透彻

网友:
感谢楼主     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仔细看了,非常不错呀

网友:
基础不错    这也能搞定

网友:
的确非常有用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学习学习。。。。。。

网友(2019-04-20):
再次学习PWM 供电 电路    好教材

网友Z:
再过10年,还需要电脑维修师傅不

网友:
感谢留住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再过10年,还需要电脑维修师傅不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可能维修人员会大量减少。

网友AA:
高手  高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高手  高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善意提醒,回贴认真点,小心被认为是灌水。真心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网友AB:
分析透切,思路清晰,学习了。赞!

网友AC:
这个故障还是鼻尖典型的,对我们修机器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分析透切,思路清晰,学习了。赞!

谢谢夸奖,我维有更加努力才能对的起兄弟们。

网友AD: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

呵呵,有帮助就好,真心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互相交流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AC:
这个故障还是鼻尖典型的,对我们修机器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这文章主要有用的还是PWM维修框图,里面囊括几乎所有PWM故障原理。因为变成精华贴,不加内容对不起读者了,原文是没有的。

网友:
这种低端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文章主要有用的还是PWM维修框图,里面囊括几乎所有PWM故障原理。因为变成精华贴,不加内容对不起读者了 ...

确实,加精华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帖子

网友AE:
高手就是不一样,我只会一点简单的,在这慢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高手就是不一样,我只会一点简单的,在这慢慢学习中

呵呵,我也不算高手,一直跟大家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高手,不错,学习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9-05-28):
引用 网友AG:
理论扎实  分析到位,一篇很好的教学贴

在迅维学的,哈哈

网友:
学习了,没事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H:
修机子都不容易楼主写贴也不容易给个赞

网友:
老爷机了故障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修机子都不容易楼主写贴也不容易给个赞

谢谢兄弟顶贴,多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捧场,不想写的多详细了累,只写个故障点就行,本想就写二行字的,怕被同行骂

加点权限同行就不骂了,但小白可能会骂,所以想看帖只能加点RMB了

网友:
理论知识好就是舒服  修起机器来轻松轻松

网友AI:
很多时候老可以显的老机器要弄都要报风险  不然拆一下不显就麻烦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很多时候老可以显的老机器要弄都要报风险  不然拆一下不显就麻烦了  。。。。。。。。。。。。。

说的对,不过新机器也是这样,要是客户来的时候能亮,机器一拆,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学习了  对于我们苹果小白来说是福音

网友AJ:
写的非常不错啊,小白的入门贴,能学到很多东西呢,就是看的图片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写的非常不错啊,小白的入门贴,能学到很多东西呢,就是看的图片很模糊。

因为图片是手机拍的,不怎么好,已在下面做了注解,还有一部分是能看清的就没写,感谢读贴交流

网友AK:
好多年的机器了                  好老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好多年的机器了                  好老了都

机器老,下面PWM的内容和维修思路可一直适用,而且PWM可是全方位讲解。上面的维修基本可忽略。

网友AL:
这种机器都修怕了,怎么修怎么都会返修。

网友:
还是可以的  好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什么A V 画质

网友:
楼主真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
真的很不错,这写的真好呀,谢谢了

网友:
看来是认真学习的人最帅了,愿意分享更帅~~

网友:
还是细心查出来的好,不然烦躁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种机器都修怕了,怎么修怎么都会返修。

怎么会返修,这是修的电路啊,你是什么问题修的要返修。到今天为止客户没反映有什么问题!!!!

网友AM:
感谢分享,学到很多

网友:
一直不会用示波器呀,看来真的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感谢分享,学到很多

示波器用的溜,查信号爽的一B哦,查PWM电路有时万用表也不管用的。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发帖

网友AN:
清灰掉了个电阻???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清灰掉了个电阻???运气好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是坏了,一换就好了,原因还没查,也有可能刚好要坏吧,电阻没掉。变质了。

网友AO:
学习学习,以后肯定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学习学习,以后肯定有用到的地方。

如果真能帮到你,我也心慰了,毕竟这是我的初衷

网友:
这个修的扎实,学习到技术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哦,修起来不容易哦,

网友:
修的很详细呀,很多初学者看了都心旷神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的电路知识修好电脑 是真的可以

嗯,复杂的电路也是由基本电路构成。您说的没毛病

网友(2019-06-28):
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好东西。这张供电分析图绝对值5毛钱

网友I:
这个得记住了 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得记住了 以后有用!

PWM是笔记本维修中最常用的电路之一,所以搞定他能修好多故障,

网友:
我买的普元都坏了

网友:
还是示波器是好东西哦,呵呵,两下就修出来了

网友:
很详细的过程  谢谢分享

网友(2019-10-17):
真心的好,维修电路原理知识

网友:
#在这里对新手很有帮助       快速回复#

网友(2021-10-17):
还有人賞现金啊!感谢这位大佬!看APP里的通知才知道的

网友:
PWM电路引脚定义

网友(2025-01-13):
PL502是1.8V电压么。。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及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