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方式的公共点产生方式

楼主(2019-03-16):
首先把图片放大了看。这个是BQ25700的充电芯片参与的保护隔离电路。看这个芯片是PWM的供电方式,是降压和升压的方式。看图纸公共点B+的产生不是高低管产生的吗?B+只是由芯片的VSYS直接产生的?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和苹果的有点类似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用电池开机后PL101 电感2脚电压是4.23V ?此时公共点也是4.23V?  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 PL102 电感2脚电压还是4.23V 公共点电压变成9.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用电池开机后PL101 电感2脚电压是4.23V ?此时公共点也是4.23V?  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 PL ...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