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2M不开机

楼主(2019-03-16):
华硕X452M板号:X450MD REV 2.0待机电流0.007,按开机键电流到0.08。测待机有5V电杆有电5V电压,有3V和5V线性电压,EC测+3VA_EC、+3VA、LID_SW#、+3VACC有3V电压,按开机键PWR_SW#有高、低、高跳变,3V电杆电压开启PM_PWRBTN#有3V电压无跳变更换过EC刷过BIOS还是一样请问我是漏查了那里还是CPU坏了。EC是IT8985E

网友:
还是多找两个Bios刷刷吧,现在Bios怪像挺多的

网友:
这个电流cpu应该没事,有电压没开启,查一下转换电压

网友A:
桥待机看看啊.桥待机那么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待机看看啊.桥待机那么多条件

明天再看看找到一个上电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