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6P待机睡死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16):
苹果6 6P待机睡死维修案例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可以收藏一下啊。。。。。。。。

网友:
原来Wifi芯片问题也会导致睡死的,多谢分享了!

网友:
技术分析到位 不错的 好好的学习下

网友A:
32.768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问题呢

网友:
是待机放电就可以了,但睡死还是见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