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370x毒药plus,显卡问题

楼主(2019-03-16):
这个显卡,在电脑上开机可以显示,但是在设备管理里面找不到显卡,而且安装驱动(官网下载的)之后,屏幕闪下就不亮 ,就是黑屏,然后显卡风扇也不转了,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
我拆开之后量了这几个地方是短路的,是不是哪里烧了,跪求解决,谢谢大佬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好像是+VDDC对地短路,这个就不好修了吧

网友:
烧鸡大发....数字 烧鸡大发....数字 烧鸡大发....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