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有时候有3 5v,有时候没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吗?

楼主(2019-03-16):
1619V
133.3V
34脚为2V
11.18V
61.09
817 3.3V5V
922脚正常输出3V5V时是8V左右电压,3V5V没输出就为5V电压。
有时候有3.3 5v,有时候又没有,没有时候主板就不加电了,能判断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A:
重点检查1脚和6脚,不出3、5V的时候是几V电压

网友:
换一个又费不了多少功夫

网友:
至少要收 3000以上

网友:
打错  这种问题至少收30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1脚和6脚,不出3、5V的时候是几V电压                                                           ...

没有输出的时候1脚1.65 6脚1.64V

网友B:
芯片正常输出直接换滤波电容,别走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正常输出直接换滤波电容,别走弯路了

3.3 5v的全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 5v的全换吗???????

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波形,没有只能全换,可以额外加电容试下,叠加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 5v的全换吗???????

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波形,没有只能全换,可以额外加电容试下,叠加也行

没有示波器,全换了,貌似好使了,今天下班了,明天上午再来具体试下。先谢谢了

网友:
滤波不良吧

网友:
查1脚和6脚电压从那里来的,可能前面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怀疑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低的

网友:
开启信号有嘛13脚

网友:
把芯片电容管子都换完,如果不行就测电感对地阻止,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