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C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16):
TCL 55C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55C2

  机芯:MS83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通电看打印信息无打印信息,更换主芯片通电打印只有几行,一般这种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密造成的,试过多个电脑免解密打印仍然是这种打印,中间更换过U701(EMMC),MU1,MU2(DDR)打印任然只有几行打印,分析虽然 DDR检测都是 OK 的,也不代表DDR 就没有问题,打印信息只是大概抽检某些时钟数据信号,此时把 DDR 重新拆掉,仔细测量发现 DDR(MU2)处存在过孔不良。

  至此,TCL 55C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怎么检测出的过孔不良,板子质量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