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AMD CPU供电芯片代换问题 RT8855 RT8868 RT8871A

楼主(2019-03-16):
维修到一个昂达A880G+主板,不出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是RT8855,

经测量VCC5,VCC12,EN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

由于手头没有RT8855,看有些网友说可以用RT8871A和RT8868代换,正好手头有这两个芯片的料板;

先用RT8871A代换,加电CPU电压出来了,加内存CPU测试不亮,用测试卡,看到 复位灯闪烁;

感觉可能桥还有问题,因为复位时桥发出的,最后还是没动桥,抱着试试的态度又用RT8868代换试试,

没想到跑码亮机了,在此发文希望网友少走弯路,

有分的可以加分了,谢谢!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看样子是CPU供电芯片吧看样子是CPU供电芯片吧看样子是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A:
这个看主板的吧,我代换过用RT8855换RT8868是在技嘉主板上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主板的吧,我代换过用RT8855换RT8868是在技嘉主板上换了不行。。

我是用的RT8868代换的RT8855,反过来不知道行不行,有机会试试,还有一个要保证芯片是好的,我第一次找了料板上的RT8855换了还是不行,可能这个也是坏的,我后来从好板子上拆了个RT8868才好!

网友B:
代换也是无数次的经验累计起来的,说起来就几句话,做起来那些复杂的步骤有几个人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换也是无数次的经验累计起来的,说起来就几句话,做起来那些复杂的步骤有几个人能理解。

说的太有道理了,每次代换成功都值得高兴!

网友:
的太有道理了,每次代换成功都值得高兴!

网友:
祝贺你终于代换成功,勇气可嘉。代换确实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太有道理了,每次代换成功都值得高兴!

修好一块板子,诊断卡上那些数字动起来的时候,那种喜悦,真是.......不是说几十块钱就能买来的。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