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111p 大短,烧到芯片 上面写着 aead 747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16):
acer V3-111p   大短,烧到芯片 上面写着  AEAD 747  是什么芯片下图14脚芯片
认识的大神给个提示,非常谢谢

网友:
找到了  是NB671GQ-LF-Z   ,不过好像无法替换,关键不好找。只能淘宝

网友:
不是5V就是3.3V的吧

网友:
这种只能万能的淘宝

网友:
估计后面u也坏。。。

网友:
和51117长的很像

网友:
淘宝吧等个几天就来了

网友:
有6.3V电容的地方是3/5V

网友:
一般后级也会烧,3.3的话估计CPU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