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91P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16):
机器最开始是进水,EC处轻微腐蚀,显卡供电芯片TON脚断了,补上就好了。EC处轻微腐蚀。
用了几天又出问题,独显驱动一装就死机蓝屏。用核显正常。
重点来了,更换显卡芯片后卡宏碁LOGO,也不死机,大小写切换正常,ctrl+alt+del也能重启。
现在是断开独显供电,换回原机显卡芯片故障都一样卡LOGO。
BIOS刷过。裸板点,什么都没接。
EC程序刷过也换过。

网友:
重查进水部份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TON脚着的问题

网友:
没一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吗

网友:
卡logo时候看看供电怎么样

网友:
还是显卡外围电路出了问题,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屏蔽独显,用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