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水星240水泵维修

楼主(2019-03-16):
     客户一个安钛克水星240水冷说原装线缺失水泵好像摔过看看能不能搞一下,接到手看水泵上外壳都摔出来了。前几天发了个帖子看哪位有原装线看看接口,x宝这种线一下子又找不到。以前卖安钛克水冷时也没留意过插上去就是。昨天有空跑了下线路基本掌握其工作原理。 这个水星240系列都用了mtd6501c主控,

这是一种基于正弦驱动模式的三厢直流无刷无传感器风扇电机驱动器。跑了下第七脚vcc供电电路竟然没有找到mini usb口相同的地方看来摔断线了 mini usb口1角vcc接了个三极管c级,二脚四脚空无任何阻值三脚五脚接地。仔细看三厢中的一厢和主控不通仔细看线圈脱焊了重新焊上。中间圆盘的74h和358的供电是由12v转5v而来芯片看不清楚应该是个1085 12v输入电压也没跑出来。可调电源外接12v在mini usb第一脚没反应。看来不是主控供电干脆直接飞线到主控和1085输入端可调电源10v设置通电水泵工作了。

不管了没原装线就搞个简易线最多水泵满功率工作也凉快。偷懒一下就接了两个线供电和接地那个转速输出就不接了要接也可以直接接在主控一脚。外接线胶布缠绕好做了两个头一个cpu 3pin 一个d型4pin完美。

网友:
哎 看来各地同行都不忙啊  都要研究水泵了

网友A:
闲得慌只要有钱转原子弹也可以搞一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得慌只要有钱转原子弹也可以搞一搞吗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

说起原子弹,有没有兴趣合作搞个大新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起原子弹,有没有兴趣合作搞个大新闻

这个绝密资料不要放到网上来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关键材料搞不到搞得到的话到沙漠戈壁点个炮仗放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密资料不要放到网上来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关键材料搞不到搞得到的话到沙漠戈壁点个炮仗放放

这个绝密资料不要放到网上来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关键材料搞不到搞得到的话到沙漠戈壁点个炮仗放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