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P229HQL更换电源板不亮屏修复

楼主(2019-03-16):
更换宏基 P229HQL电源板插电,指示灯亮,但显示器点不亮,把图上画圈位置用原板上的电阻代换到新板上,问题解决,因为每个灯条的点亮条件不一样。

网友:
分压电阻不一样吧分压电阻不一样吧分压电阻不一样吧分压电阻不一样吧分压电阻不一样吧分压电阻不一样吧

网友:
切记。。。。。断电20分钟以上,才可以更换这个电阻,

网友:
为什么断电20分钟才可以跟换,有高压吗

网友: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还是楼主厉害的

网友:
这个都能检测到!不错!
我遇到这个样问题都是换主板

网友(2019-04-20):
不错,不错,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又学习到了

网友:
你换 的是,代用板吧?
不然怎么会这样?

网友:
断电20分钟?大电容接个灯泡不可以吗?

网友(2019-06-18):
好经验  下次遇到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只能换版,赖德秀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不是吧 这个电阻回引起黑屏么?

网友(2020-02-24):
嗯,还真的碰到了,换了电源板,指示灯亮但是黑屏,换了楼主说的那个电阻还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