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通病触发掉电

楼主(2019-03-16):
版号DALZ8TMB8C0 rev:c
问题触发掉电 拆机 CPU BIOS  5V电感 全部被人整过
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95831
找人要个图纸
7脚没开启瞬间也没有 看来缺条件
找CPU转换电压5V是否转过来 图纸找到PQ9测试 1256正常5V 3脚瞬间1.3?不正常
再看3脚线路PQ57一个管子 2脚触发还是3.8V应该是0V才正常换掉管子
PQ57通病 不出CPU供电、
BIOS是  i3独立BIOS

 会员50943100鑫豆2024-3-8 10:10
 会员1112844100鑫豆2024-1-30 19:58
 会员1506905100鑫豆2023-10-29 20:37

网友:
通病,图好多,便于对照哦,,,,,,,,,,,,,挺好的

网友:
这机器清屏不出字BIOS坏的多,碰见过几台

网友:
通病好啊

网友:
这三下五除二的功夫可以,不过PQ57是通病?倒是不知道,这个真是典型的3 5V转换电路问题。不错明天加分

网友:
通病是我的最爱。

网友:
二级转换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7002的管子确实容易坏

网友A:
楼主怎么修的呢?这PQ57开机后2脚是低电平是对的,不开机是高电平,控制脚2脚有3.8V说明前级没有动作嘛,怎么换PQ57呢?你确定你换的,PQ57这个MOS沟道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修的呢?这PQ57开机后2脚是低电平是对的,不开机是高电平,控制脚2脚有3.8V说明前级没有动作嘛,怎 ...

对啊pq57 2脚正常不该有电压,应该往前查啊

网友:
二级供电没转出来

网友:
PQ57是通病?倒是不知道,这个真是的转换电路问题多

网友:
我只是来找资料费的

网友:
不是应该往前查怎么还是3.8V吗?怎么会换个PQ57就好了呢,纳闷。。。

网友:
难道PQ57坏了导致3脚和2脚有3.8V通过来????

网友:
真的很奇怪,按理说还要往前查的

网友:
联想机子,很多机型的bios都有问题!遇到不开机的第一就是想到刷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老司机无私分享

网友:
二级供电没转出来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学习!                                                                                      ...

你这回复等着被扣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修的呢?这PQ57开机后2脚是低电平是对的,不开机是高电平,控制脚2脚有3.8V说明前级没有动作嘛,怎 ...

我看了几遍也是跟你一样的疑问

网友:
需要的分享的来一个,发一个的额啊啊啊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通病遇见爽爽的                              ·

网友:
标准电压不齐。。。。。。。。。。。。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无CPU供电一般是5V转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修的呢?这PQ57开机后2脚是低电平是对的,不开机是高电平,控制脚2脚有3.8V说明前级没有动作嘛,怎 ...

                      同样的疑问

网友:
看3脚线路PQ57一个管子 2脚触发还是3.8V应该是0V才正常换掉管子
PQ57通病

网友:
没碰到过,看到被修过的就瞬间 没心情了,特别怕被做手脚

网友:
之前修过的这个U410只不过是LID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bios  刷过蛮多哦

网友:
上次有台 好像刷BIOS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下次可以多一种思路

网友:
通病最好修的 ,修过才知道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吧

网友:
霍尔元件坏遇到的多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通病是我的最爱..........................................。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不错的案例,谢谢分享 !

网友:
直接短接5vS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正好修到一个这样的机器,看下楼主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9-04-29):
U410,电池能开机,插电没反应,进来看看有没有值得学习的。

网友:
能到精华帖的都是大神,技术杠杠的..............

网友(2019-06-12):
通病我喜歡。

网友:
高手出招 瞬间秒杀 捡钱啦、、、这是经验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2019-08-09):
总结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