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能通过 无法激活 苹果6s,插卡正常,WiFi没有,型号,序列号,地区都没有

楼主(2019-03-16):
苹果6s,刷机后如图。

网友A:
求大神们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硬盘坏了,还是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们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硬盘坏了,还是其他的

硬盘的事

网友:
去查码写码进去

网友B:
明显网络部分的问题 因为激活一定要联网的 所以你把手机网络部分修好就能激活了

网友:
NFC蕊片重新换个

网友:
nf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们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硬盘坏了,还是其他的

n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网络部分的问题 因为激活一定要联网的 所以你把手机网络部分修好就能激活了

换了硬盘 重新写码才行 可不是网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们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硬盘坏了,还是其他的

底层

网友:
硬盘部分,这些信息都是写在硬盘的!硬盘受损,国原先没写好都会这样

网友:
现在还能查吗?

网友:
查下蓝牙码与无线地址,测试架写入,刷机激活就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网友:
底层都没有写好 肯定无法激活

网友:
之前扩容,导致的Wi-Fi蓝牙码丢失,重新写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