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y450显卡供电小板短路怎么查

楼主(2019-03-16):
我的显卡供电小板19V端对地阻值157Ω,然后那个三极管不管怎么测量阻值都是无穷大,然后我把它拆了,不知道它有没有坏?还有那个rt8204也被我拆了,可是还是短路,我还怎么查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

网友:
烧鸡摸热不热啊

网友:
拆件排除吧

网友:
各个大电感的阻值量了吗?不会有跟公共点一样的吧。

网友A:
排除一下显卡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 还有显卡供电阻值非常低 你别误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一下显卡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 还有显卡供电阻值非常低 你别误判了

我有两张显卡供电小板,一张600多欧姆,这张才1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