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技嘉H61M-DS3 R4.0,成功点亮后自己要疯掉了!

楼主(2019-03-16):
在店里有空就拿了一块之前没修好的主板来维修,上电风扇是一转一转的!要么是BIOS问题,要么是供电啦!经过检测后是1.8VPCH供电出了问题,实际测量2.2V,明显高了很多!打开图纸看下,找到原来是上拉电阻坏了只有1.5K了

图中圈着的电阻就是有问题的,拆掉找一个3K阻值的换上去,测量电压恢复正常!但是还是不显示,这就难搞了!刷BIOS吧!刷了之后还是不行,以为是BIOS不对又刷了几次!还是风扇停转的!测量各个电压信号都正常,搞了好久不想搞了!收拾东西!把内存插回原来机子,原来的机子也开不了机了!握草,什么情况,内存拔掉有报警,赶忙换了一条试机内存,然后就可以显示,那我刚修的那块主板。。。。。赶紧把内存换过去!它既然显示了!此刻心中一万只羊驼跑过!“维修之路千万条,细心最重要,思路不规范,自己两行泪”什么也不说了附上图纸和BIOS吧!BIOS最好两个都刷!

GA-H61M-DS2 R4.0.rar

H61M-DS2 V4.0 .rar

网友:
坏了一根内存条吗?

网友:
这就是老爱犯的错误。不插检测卡或喇叭。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一点,以前也犯过这种小错误

网友:
我平时维修东西都习惯插上小喇叭。

网友:
学习了,赶紧买检车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