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畅玩7C无背光

楼主(2019-03-16):
华为畅玩7C换屏幕总成,回去用了一天客户描述用手机看电视手机发热一下不亮屏了。拆机检查手机有显示没灯光也不发热。换PMI8940小电源,灯光来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手机发热,用松香法升压电感和二级管发热,以往经验这个就是升压电容问题,把升压电容扒下来升压电感二级管还是发热尴尬了。后来把升压电感换掉故障排除不再发热。升压电感引起这样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最尴尬的是手机修好了钱还不能收,客户才换屏幕

网友:
这种小的BGA芯片不好焊接哟

网友:
这种小的BGA芯片不好焊,没修过手机

网友:
8940跟8952电源的升压管容易烧,通病来的。

网友:
跟换屏是两个问题 肯定要收他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