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REV:1.0 开机显示灰屏,右上有一个光标而已

楼主(2019-03-16):
华硕B85M-F PLUS REV:1.0  开机显示灰屏,右上有一个光标而已, 供电都没发现异常,换过IO 也刷过BIOS 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是U问题?

网友:
试一下一个个外设拆吧。为什么换IO?

网友:
查查USB钳位二极管有无损坏 一般会导致光标死机

网友:
是不是U只能换个试试,这东西说不准

网友(2019-05-14):
后面  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或者换一根硬盘线看看!大多与外设有关。

网友(2019-08-12):
检查下网卡 螺丝洞 旁边是不是有个1K电阻掉了,我这里有片补上电阻就好了,B85M-F PLUS

网友:
我也是有一片。一样的问题,查点底下的灯就亮。网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