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德

楼主(2019-03-17):
本人从事电脑行业有5个年头了,起初只是搞些维护,换板之类的维修,主修家用电器,现如今已经精修笔记本了,在笔记本芯片维修中,得多测少动烙铁风枪,毕竟这玩意动多了很容易引起二次故障。实习快半年了,平均每天要修5台左右吧,修最多的故障就是短路,不触发,掉电,显卡加焊等之类的,短路故障大多是采用烧机法来修,有些烧不出时只有打阻值,然后拆如CPU供电的虑波电容只有一个坏时上下又没坏时很难烧出来的,烧机电压多少由输出电压来决定的。不触发的机子可以以pwrbtn这个信来做分水岭,如果ec发出了这个信号,说明ec的工作条件大致是正常了,那重点查桥的工作条件,重点查桥的rtc,待机电压,如果pwrbtn没有高低高的变化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如供电,复位,lid,acin,小电池供电等。掉电分很多种,有定时,不定时掉,也有秒掉的,对于前面两种通常是先排除外设再排除cpu风扇,最后修板,修板时通常是看各大pg,大与门,转换电压是否出来了没有,当然有些显卡有问题也会掉电,后面出的机子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总之掉电之类的故障比较多不好分类。以上只是针对小白有点启示作用,大神一笑而过就可以了。本人现在想找份工作,不知是否有合适的工作介绍